[求助] 求助,compile -scan的作用

楼主(2012-12-13):
如题,我翻看了dc的命令ref。但是这个命令的scan解释我不太明白

能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加上这个argument之后对综合的优化或者好处。

网友:
-scan是把触发器替换为可扫描触发器,用于做扫描链的,不是优化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做的这个设计,我似乎不需要这个扫描链的功能,就当reg来用就可以了,请问“扫描链”是指什么意思的?

网友:
是做DFT(可测性设计)中的扫描链时候加的参数,用以将普通触发器替换成可扫描触发器,如果不做DFT扫描链就可以不加该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scan选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扫描链是可测试性设计的一部分,你可以查一下论坛里有很多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