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的RTL schematic?

楼主(2012-12-13):
求助高手,ISE中的RTL schematic是用来干嘛的?
有什么相关资料可以推荐的么?

谢谢!

RTL

RTL

网友:
检查你代码对应的电路是否是你想要的。
代码看起来没问题,但仿真结果怎么也不对的时候,查这个最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不知道  帮顶了

网友:
时序仿真是对的,但RTL视图中有些引脚没连接上,特别是输入引脚,其为16位,发现原因是当输出为32位时,出现这种状况,输出为16位时,没有这种状况,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