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 2009上使用201012的lab报错

楼主(2012-12-13):
本人刚开始学习icc,装的是200906版本。使用下载的201012的lab,open design的时候报错:

Error: The cell's data model version is newer than what is supported by this application. (MW-301)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呵呵,版本不够,下一个11的版本的icc不就好了

网友(2013-03-17):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求多多交流啊我的邮箱是 appla0519@163.com

网友:
2楼说得对2楼说得对

网友(2013-06-04):
回复 网友A:

    解压有问题吧。。。我遇到过,必须在linux下解压,不能在xp系统下解压。否则会出问题。。你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想下载新版本,有个方法可以解决。你在论坛中找0906的lab,我只找到2个实验,分别为lab0和lab1,但是足够了,你可以学习了这两个lab。学懂之后,你基本掌握了整个流程,对于初学者一定要先搞懂这个流程,然后再学习你下载的2010.12的lab,学2010的lab需要从lab2开始学就可以了,lab0和lab1基本和09的一样,我没仔细看,可能一模一样。因为09你已经将流程学会了,那么你不能用lab2中的lib。你要自己做09lab1中的数据准备工作。我也是纠结了很久,才打算这么做的,但是可以锻炼你更快的熟悉流程,而不是一味的照着lab做,学习lab要结合思考和记忆。祝你好运。

网友(2013-10-20):
好方法。我还是0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