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

楼主(2012-12-13):
用encounter做布局布线,请教一下时钟树综合选择驱动单元一般选多少倍驱动的buf inv?有没有一个范围?

网友:
选中间的 ,中等驱动能力的buf

楼主:
哦 ,能不能在细化一下啊,一般最小是几倍 最大几倍

网友:
8 12 16 20

网友:
刨掉最小的2个和最大的2个

网友:
我记得,之前陈版主说过,去掉最大和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