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能否存储波形文件?

楼主(2012-12-13):
使用chipscope除了能存储工程文件*.cpj,还能不能生存波形文件,供在没有开发板的情况下也能使用chipscope看波形呢?

求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你试试EXPORT,就是导出,然后有格式选择,你选一个比如vcd格式,然后用verdi就能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di是什么?是个专门看波形的软件么?运行在Linux还是xp下?
能不能导出某种格式,比如vcd文件,然后在chipscope下面看波形呢?
谢谢指教,到北京请你去北大食堂吃饭啊。

楼主:
我已经在论坛上查到,verdi是linux下软件,比较难以实现。
有没有windows下的软件看chipscope波形的软件,或者chipscope将波形存储下来,供以后观看?
发现这里有很多高手啊,北大,清华的博士估计都在这里了啊,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
你先导出,然后再倒入试试。Verdi是看波形的工具,Linux,现在归Synopsys。就是以前的Debussy。靠,北大食堂好贵的啊!吃了好几年。。我原来就在资源大厦上班的。不能再说了。。。。

网友:
可以,就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不要被淹没,求人指导。

网友:
跟2楼讲的一样,先export成xx.vcd文件。

然后用modelsim, 有个命令叫vcd2wlf;

vcd2wlf  xx.vcd   xx.wlf

最后就用modelsim直接打开,就可以看了,能看的范围大小跟chipscope上面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就是你,我学会了,真是谢谢你。
能否用chipscope打开我以前导出的*.vcd文件?
我自己在chipscope里面用import总是不行啊。你知道这个能否实现么?

网友:
查看VCD波形文件的工具GTKwave绿色版。。。

网友:
Debussy 有Windows版本的,只不过很老了,但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指用JTAG连接到FPGA上,然后用CHIPSCOPE打开以前的信号列表,然后捕获新的波形文件?

    还是指直接用CHIPSCOPE打开VCD文件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指直接用chipscope打开vcd文件,好像导入不了么啊。有什么方法能实现么?
真是谢谢你啊。我要好好努力。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很多次,看不了。。 import貌似不行的。。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很多次,看不了。。 import貌似不行的。。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用jtag下载到fpga上,你可以打开原来存储的*.vcd文件么?我这样试了也不行啊。你import只能是*.cdc格式,或者打开cpj文件啊。
如果可以,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没成功过,没什么好的办法,呵呵

楼主:
回复  flyamo

      我也没成功过,没什么好的办法,呵呵
引用 网友B:

    真是谢谢你啊,我要好好努力。FPGA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的啊。
有你的指导,我走遍天下都不怕FPGA。

网友:
嗯,很好的一个问题!
学到了些新东西。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CHIPSCOPE中的波型存下来,
好像没有这个须要。

网友(2014-12-12):
在chipscope-->file--> export 导出vcd文件, 如保存成abc.vcd

chipscope导出的vcd格式是verilog 1995的格式。 用debussy支持的verilog 2001的格式。

本人写了一个vim脚本,老的1995格式转换成2001的,转完保存下。

用debussy下看波形的, 打开converTofsdb打开vcd文件。
debussy看波形,方便很多。

索要vim脚本,请发yuanqui_cn@163.com

网友(2015-10-28):
学习了,一定能用上

网友:
windows版本的debussy本站就有下载的

网友(2016-10-17):
可以存为v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