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带状线如何连接SMA

楼主(2012-12-13):
我现在在做一个带状线耦合器,三层基材厚度是0.762、0.254、0.762mm,频率到4GHz。 5Y97?n+6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e#}+i!a
1.加工的时候是让板厂直接给压合在一起,还是自己做个腔体来压紧?这两种方法对性能的影响大吗? V"@]PI pr
2.连接SMA接头时怎么连接,SMA圆柱探针的直径就有1.27mm,扁头SMA也有0.8mm,请问用什么方法?

网友:
不能直接焊接吗?其实4G的的频率不算高。焊接对其影响不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直接焊接是指怎么焊接?

网友:
带状耦合线是差分的吗?这样不好转到SMA吧。。。

网友:
直接焊上去啊。 高频影响比较大。

网友:
在接头处开U型槽,把带状线在u型槽处转成微带线,阻抗是50欧姆。接头焊接在微带线上。在4GHz频率影响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Soldering the SMA to a thin RF coaxial cable; and solder the coaxial cable to the microstrip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