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汇编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13):
st -Y, r19
  st -Y, r18
  st -Y, r17
  st -Y, r16
请问上面这段程序用c语言怎么表示

网友:
C可以转成汇编,但汇编不能直接转成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怎么样用c表达同样的意思

网友(2014-03-08):
C和汇编之间怎么个关系?

网友:
指令和寻址方式都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