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 中的mosfet的栅极为什么要串接一个电阻和二极管

楼主(2012-12-13):
如题,就是控制芯片和mosfet直接串接的,这个电阻和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驱动电流控制
二极管:加快反向关断

网友: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网友(2013-05-09):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结构,关断速度有多大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深入一些,加快反向关断是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2013-07-31):
驱动电压不高或电阻不大的话, 二极管可以取消的吧

网友:
EMI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
turn on时门级电流流过电阻, 控制导通时间. 减缓上升速率. 有利于EMI.
关断时,driver sink current through diode, turn off fast
turn on slow for EMI
turn off fast for efficiency

网友(2014-02-25):
慢开快关,在降低EMI(慢开,加入电阻限流,RC冲电过程)的同时,削减开关在关断(由于加入了电阻,关断时RC放电变的困难,加入二极管类似于正向箝位)时的功耗,以提升效率。

网友:
开通时电阻起到限制电流通过用以避免开通速度过快损坏器件,还有个功能呢抑制开通瞬间电流尖峰,减小干扰。
二极管在关断时刻将栅极电荷迅速释放,减小关断损耗。还有一种在电阻和二极管并联之前或者之后再串联一个电阻进行抑制。

网友(2016-04-18):
回复 网友B:
开通速度过快,为什么会损坏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