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ritical_range

楼主(2012-12-13):
set_critical_range 10 top这句约束是什么意思?看了DC ur不是很懂。好像很少用。

网友:
一般情况下,工具只处理每个path group 中的Worst Negtive Slack (WNS) 路径,加上critical range (cr) 后,会处理slack 从WNS-cr 到WNS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不设置critical range的话,DC优化时只优化WNS路径,其他路径不优化吗?设置cirtical range后会处理WNS-CR范围的路径,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