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电源连接问题

楼主(2012-12-13):
用encounter做PR时,sroute将电源pad和ring连接,然后place,Verify  connect ,发现VDD和GND是open的:
    Net   VDD :  unconnected  terminal,special   open
    Net   GND:  unconnected  terminal,special    open

globalNetconnect也做了,麻烦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tie high  和tie low有做没

网友:
能不能发个再详细点的报告,这个看不出来哪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比较老,库里没有High cell 和Low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就是在encounter里verify connectivity会有open,是VDD和GND的,高亮显示在整个ring上
没有详细的报告啊,看log显示就是
    Net   VDD :  unconnected  terminal,special   open
    Net   GND:  unconnected  terminal,special    open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PAD到RING有没有连接好啊? 高亮的话, 如果连接好的话, 这个位置的连接线, 也应该是亮的吧? globalnet也没有定义号的了,如果定义了,有可能是TIE HIGH/LOW了,

网友:
你可以把步驟分開來作,當你畫完power ring, power stripe, 並且sroute選pad pin後。

確定規劃完power了,就進行verify connect 。看看在這個時候有沒有open。

如果這一步過了,那麼place之後,打完flow pin(std cell)在做一次verify connect,如果有open產生

你應該可以循著亮亮的net看出open的原因。

网友(2013-01-17):
楼主此问题解决没有?麻烦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