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点关于拉扎维书上产生PTAT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左边的图就是拉扎维书上带隙基准那章产生PTAT电流的电路,
右边的图就是把二极管形式连接的管子换了,这样也能产生稳定的PTAT电流吗?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求指点啊。

网友:
这个主要是正负反馈的问题!
右面一种接法电路不稳定!只能说到这,自己想想比较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右边的环路增益大于一导致环路不稳定,不能产生PTAT电流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楼主:
   谢谢。我感觉只有正反馈啊,好像没有负反馈吧......

楼主:
楼上说的对,右边的环路增益大于一导致环路不稳定,不能产生PTAT电流
引用 网友A:

   谢谢。   左边的环路增益就是A到B的增益乘上C到D的增益吧,右边的环路增益就是E到F的增益乘上G到H的增益吧。
   我知道左边的环路增益会小于右边的环路增益,但感觉好像不能确定左边环路增益一定小于1,右边环路增益一定大于1。

网友:
你把式子列出看看

网友:
正反馈回路增益:
左:(gm/(1+gm×(R+rd)))×(1/gm)×gm×((1/gm)+rd)=((1/gm)+rd)/((1/gm)+R+rd)
右:(1/(1+gm×rd))×(1/gm)×gm×((1/gm)+R+rd)=((1/gm)+R+rd)/((1/gm)+rd)
右边电路正反馈回路增益大于1,“锁定”状态电流非PTAT所需电流。
仅供参考!

网友B:
请高人指点一下,LZ所画的原理图中的“环路增益”是从哪个节点开始计算呢?不胜感激

网友:
理论上从环路的任何点都可以。实际推导或仿真时有些小技巧。请参见LTspice的LoopGain示例。

网友(2019-07-17):
两图均为正反馈,左图正反馈环路增益<1,稳定;右图正反馈环路增益1<loop Gain<2,不稳定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B:
请高人指点一下,LZ所画的原理图中的“环路增益”是从哪个节点开始计算呢?不胜感激 ...

就是选择一个开始点,计算环路一圈回来后的增益。例如:右图为例:可选择环路H-E-F-G-H.进行分析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