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的verilog实现,请教输入信号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13):
在matlab的simulink里面仿真sigma-delta调制器,输入信号用的是正弦信号吧?但将调制器用verilog实现后,进行仿真时testbench的输入应该怎么设置呢?输入都是数字信号0,1,为什么跟simulink中用正弦信号不同呢?

网友:
你可以用离散的 sina 输入 到 simulink,这样就和 verilog 差不多了
或者在 verilog 中,用 n -bit 去量化 模拟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问题表述的不清楚,在simulink中输入信号是采样后的sin信号,跟你说的“离散的sin信号”应该是一个意思吧?而你说在verilog中将输入信号sin进行量化,可以具体的说说嘛?我理解的是,假设输入信号是n比特的,用这n比特量化sin信号,设sin信号幅度为2的n次方,对sin进行采样,将每个采样点处的幅度值表示为n比特的二进制数作为verilog仿真的输入?  如果真是这样理解,那n怎么取值呢?

网友:
n 就是量化的位数,比如 16bit  vmax -> (2^15 -1) vmin  ->(2^16)
这里是有符号数,高位是符号位
具体量化的位数是根 系统的 SNR 有关系的
SNR = SNRbase(~1.76) + 6N + SNRsigma_delta
现在 一般都是 16 18 20 24 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比如我要做一个信噪比满足8比特精度的simga-delta DAC调制器,那写verilog的时候调制器的输入就设为8比特吗?

网友B(2014-03-27):
目前我也在做一个数字的sigma-delta调制器,请教楼主一些问题:调制器的系统函数的系数要怎么确定?量化器的尾数要怎么选定,然后如何量化输出结果,即量化器的前一级输出结果是什么,怎么确定?

网友(2016-12-20):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您有没有一些数字Sigma-Delta调制器的资料呀?

网友(2020-04-06):
有没有細的资料?

网友C(2023-07-24):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也在做一个数字的sigma-delta调制器,请教楼主一些问题:调制器的系统函数的系数要怎么确定?量化器 ...

想请教一下前辈,数字调制器的位宽该怎么取,比如说一个信号经过z的负一次方/(1-z的负一次方),位宽该怎么变。或者有其他什么取位宽的方式?希望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前辈,数字调制器的位宽该怎么取,比如说一个信号经过z的负一次方/(1-z的负一次方),位宽该怎 ...

您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可以交流一下嘛

网友(2023-09-01):
各位前辈我最近也在做数字的调制器,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 +18009961001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