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Good(OK) 参考资料?

楼主(2012-12-14):
各位高手,
   小弟在设计一个 Power Good (OK) IC 电路, 有没有好的参考书籍和资料可以借鉴的? 请给建议!

谢了.

网友:
太笼统了,说说具体要求吧

楼主:
譬如一个 DC-DC 转换器. 如果对于 1.8V 标准电压, 上下10%的误差, 就会给出 power error 信号. 但信号在此范围内, 就给出 power good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