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 sigma-delta ADC cadence 仿真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2-12-14):
本人做了一款CT sigma-delta ADC,各模块电路已经实现,但是在级联成系统仿真的时候发现,各级积分器的输出基本上是在高低点评之间切换,这样使得比较器输出结果也是0、1交替。反馈DAC采用的是电流反馈;
猜测问题是由反馈电流引起的,因为仿真发现,在实际电路工作时,DAC输出的两路相反的电流大小事不相等的,这主要是由于输入信号源会向DAC灌进电流,使得两端电流大小不同。但是也不知道,这种电流反馈DAC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怎么样?
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正负反馈接错了

网友:
lz是华科的,华科的师姐们快来解答啊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matlab模型是否工作正常,
其次确认电路是否接对了,尤其是反馈的位置和方向,
如果都ok,那就再确定积分器工作ok否,反馈dac的电流是否和你模型差不多,
最后再看看整个环路的delay有多少,量化器数据输出时间和反馈dac电流输出时间间隔和你模型是否相符

网友:
最好奉上原理图,大家好仔细看。

网友(2013-01-18):
回复 楼主:

    你这环路已经不稳定了,积分器的输出是不是已经饱和了?

网友(2020-04-16):
check結果,是否和你模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