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buffer

楼主(2012-12-14):
一个2~3GhzVCO的buffer应该怎么做,用反相器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上反向器之后输出频率降低了,是不是在VCO输出端引入电容的缘故?而且最低频率时的输出和最高频率时的输出占空比相差很大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用反相器恐怕太勉强了,还是考虑用电流模式逻辑电路做buf比较好
占空比的问题估计是不同频率下vco振荡幅度变化引起的,可以考虑与buf之间电容耦合隔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网友:
CML比较合适。反相器需要增加占空比校正电路

网友:
用电压跟随器可以实现,

网友:
能说说什么工艺吗? 用0.18和用40nm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你要驱动的负载是多少?

网友(2013-07-16):
我做了个2.4GHz的LC VCO
现在希望加一个buffer,请问用什么样子的比较好.
工艺是40的.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了个2.4GHz的LC VCO
现在希望加一个buffer,请问用什么样子的比较好.
工艺是40的.

网友:
40nm 直接倒相器就行了,加个隔直电容,放个电阻self bias。在乎占空比的话跑跑蒙特卡洛。我做过6.25G的vco buffer,也是倒相器。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可行。用AC耦合到自偏置的反向器,转成50%占空比的CMOS信号后就很容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

网友(2013-09-03):
回复 网友D:

   源跟随器吧  !!!

网友:
可以采用一级差分放大再加一级跟随器,就可以搞定了,但是输出波形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2014-02-15):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 倒向器就是反向器么?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y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能推荐个典型的结构不,最近做电路也需要用到驱动能里比较大的buffer。
想学习学习。

先谢谢了

网友(2015-01-25):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要做一个45G VCO的输出buffer,应该用什么结构呢?   大神有没可以推荐参考学习的关于VCO buffer设计分析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般直接用CML buffer吧,load是50欧姆电阻。考虑到不同的probe (GSG, GSSG 或者GSGSG),电路的形式也不同。如果是GSG,那就需要一侧是50欧姆然后连到GSG,另一侧两个50欧姆并联 (其实就是25欧姆) GSSG或者GSGSG就简单了。

驱动pad是直流耦合还是交流耦合需要考虑信号的带宽和spectrum analyzer对待测信号的要求。 Anyway,最后需要满足输出节点的bandwidth可以输出你的信号。

我也见过直接用diff pair直接驱动probe的(就是用probe当做负载,牺牲了匹配性能但是增益功耗和bandwidth都有改善),应该在极高频的时候采用,不过我自己没设计过。

一知半解,见笑了。

网友:
45G的话也可以试试自偏置的CS结构,相噪那个好啊~。当然需要考虑buffer的loading对VCO的影响,输入阻抗得小心设计;另外,考虑输出的话可以采用XFMR做匹配的,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H:

   灰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6-06-12):
回复 网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