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偏置电路

楼主(2012-12-14):
vdd=5v,IBIAS1=IBIAS2=5u,VBIAS1=1.8V,VBIAS2=2.3V,VBIAS3=1V,VBIAS4=3.86V,VBIAS是需要由此电路产生的偏置电压,请问我这个电路设计合理吗

网友:
你的NMOS使用Wide Swing
但PMOS卻是一般diode connect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偏置电路功率小,能得到所需要的偏置电压就行,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不太明白,能解释下吗?thank you~~

网友(2014-11-13):
可以,注意一下worst case条件下个馆子的vds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