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2-12-14):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将输入的信号VPPin变成1/5,我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输入信号频率为100~500MHz。具体电路如下图。
其中A为信号输入端,B接跟随器(输入阻抗为10Gohm,带宽800MHz),L为较长的走线(走50ohm特征阻抗)B短接线较短。
通过板上测量,发现B端跟随输出VPP在各个频点不一样或>1/5或<1/5VPPin。请教我的设计有没问题?

注:我加62.5ohm是为了从A看进来是50ohm的阻抗。

网友:
这样计算出来也不应该是62.5oh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200+50)与62.5并联得到50ohm,不知是否有问题?
请赐教,谢谢

网友:
用软件仿一下,最清楚不过了!

网友:
软件反正才是王道

网友:
R4到传输线L阻抗并不是匹配的,这里有反射!

网友:
频率一定,如果L足够短,那么设计就是对的

网友(2013-08-28):
这个我也不知道,想学习下。

网友:
阻抗不只是指电阻吧。。你用示波器测的吗??有没有考虑电容呢。。。应该有电容的

网友(2016-10-12):
62.5欧好像没必要,200欧靠近源端放,应该没问题的吧,要不你就试试戴维南匹配

网友(2016-11-30):
用运放做分压器,加低通滤波。

网友(2017-01-19):
传输线阻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