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sp)文件能否導入allegro PCBSI中?

楼主(2012-12-14):
intel的CPU,它的模型有两个,分别是Buffer_models和Package_models,前者是IBIS 文件,后者是sp文件。Package_models 是它的封裝,由几个sp文件和s20p 文件构成。想在allegro PCBSI 中做个反射仿真。但是Package_models 不知如何导入?求赐教。感谢。

网友:
Just a guess, can you turn the Hspice model as a block to define ports and generate S-parameter files and then just simulate by s-parameter with other blocks.

网友:
可以导入的。先把文件转换成DML文件,之后的操作就是一样的了!

楼主(2013-01-30):
呵呵,package 是所谓的扁平格式,没办法导入。现在已经在尝试hspice 了

网友:
直接用hspcie吧,cadence里面的tlsim有很多限制,只支持spice的一个很小的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