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请教AXI协议数据能否先于地址给出

楼主(2012-12-14):
验证时作为slave接收到的数据先于地址给出了,请问这样是否合理? master好像是可以先于地址发出数据的,但经过仲裁器互连后应该要对齐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2013-05-29):
同问,请高人指点。。。   AXI 的Master 能否先于地址发出数据? 或是数据必须同时或迟于地址发出? 谢谢!

网友A:
master可以先给,interconnect上保留,slave一定要先接到地址

网友:
非常感谢ls的解答, slave 可以在同一个周期内,即同一个时钟上升沿来接收地址和数据吗?

网友:
可以,这可以通过看写数据和读数据的握手信号看出

网友(2020-10-12):
引用 网友A:
master可以先给,interconnect上保留,slave一定要先接到地址

那如果没有interconnect呢?感觉上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2020-12-30):
理论上是可以的,slave能不能接收就看slave的设计了。没有握手信号,即使数据先到也不能被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