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针对低功耗,加入门控时钟的formality验证

楼主(2012-12-14):
1.针对加入的门控时钟,setup设置: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any&none都试过了,但为什么verify通过了,仍有关于门控时钟的unmatch,有谁解决过这个问题吗?
2.在r&i design中都load了upf
    1)不知道大家有没用过这个变量verification_force_upf_supplies_on ture ,我加入这个变量后(verify加或不加这个变量都能通过),但reference的unmatched点会少掉很多,不理解为什么加这个变量后,unmatched点会少这么多,望高手解惑
2)useerguide中有这样一句话,  ,FM验证powerdown的情况,powerdown的情况该怎么验证?

网友:
同问,等高手解答!

网友:
1. 门控时钟是否为综合时插进去的.这样一定会有umatch的。
2. powerdown 也不需要用什么额外的option,formality自己会有pattern模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现在看来门控时钟的unmatched点是一定会存在的,和en信号应该无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是的,只要是DC自动加进去的ICG应该一定会有unmatch的,我想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any&none这个命令应该是在FM Verify起作用吧,让其输入正确的测试矢量。
    2.关键是我加入verification_force_upf_supplies_on ture 这个变量后相当于fm只验证poweron模式,这样会少掉若干unmatched的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有fm如果验证powerdown模式呢?

网友:
unmatched 的点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所以不好讲。但是这两个option不推荐设置。
powerdown模式,你什么都不需要设,fm自己会查。

网友(2017-06-23):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