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bstract提取LEF问题

楼主(2012-12-14):
我在Virtuoso中用CIWFile→Export→LEF产生tech lef,请问这个可以直接在Abstract里导入吗?还是要修改什么?
我没有修改导入之后出现error,说insufficiently define metal layer什么的。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真的是纠结好几天了,大家帮帮忙吧。非常感谢!!!
这是把Virtuoso中产生的.lef文件导入Abstrac后出现的信息:
还有这个是在Virtuoso中产生的.lef文件:

网友:
能截多一些信息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我已经重新编辑过了。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Virtuoso中产生的.lef文件也发上去了,只是以附件的形式传的,下载需要信元,抱歉这样造成你帮助我解答问题还要消耗信元,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不用消耗信元。真是不好意思了!
   真心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techlef文件作为库的技术文件,这个文件找数字后端同事要。

网友:
这个techlef 本身好像没什么问题
最好就是加上ODlayer的定义,因为很多via都需要。或者你干脆把那些via都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在Virtuoso中用CIWFile→Export→LEF产生tech lef,这个不能用吗?
   还有您说问数字后端要库技术文档,模拟和数字的不是不同吗?模拟的库中好像没有这个文件,这个库技术文档是不是.tf文件?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回答。
那怎么加上ODlayer的定义?有个语法参照吗?
把那些via都删掉可以吗?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你说的ODlayer,是这个吗?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
LAYER OD
  TYPE MASTERSLICE ;
END OD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好用,需要手工设置很多东西。还是找数字后端同事要一个techlef比较好,整个流程会很顺畅。数字设计和模拟设计工艺文件当然不会完全一致,而LEF是给数字设计使用的,所以使用数字库文件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
LEF文件是为了在Milkyway里面抽取FRAM View,用数字的techlef对应的东西一样吗?模拟是自己手动画的版图。
还有你说找后端要techlef是什么类型的?stdcell的?IP的?memory的?
因为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实在是搞不懂。
真的非常感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在所有的via厚点都加上,还是在最后加啊?
    谢谢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取LEF的过程是从GDS到LEF,所以忘记Virtuoso吧。

TechLEF从stdcell 库中得到,数字后端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您真是热心肠的好人。我再厚着脸皮问一点。
    您说提取LEF是从GDS到LEF,那在Abstract中还要导入techlef吗?
    techlef文件与LEF文件有什么不同,在内容和意义上?
    真的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1.abstract中新建一个库
    2. 导入techlef
    3.导入gds

然后一步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您了!真是非常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又要请教你了。
    我按照您说的,用后端的stdcell的techlef文件导入,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呢?哎!真纠结!
    还有.tf文件在这里面有什么用吗?它是怎么跟设计联系在一起的?
    真的很期待很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9-01-15):
alice,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学习抽lef,也是报缺少金属层定义,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tf文件中没有关于天线效应的任何定义,抽取也没有报错,extract 时选择了天线效应的相关选项,输出的lef数据没有包含天线效应的信息,请问一下想栅的面积信息是否必须要tf添加相关定义,还是修改图形界面的option 选项就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