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蛇形线和地孔的问题

楼主(2012-12-14):
布蛇形线是为了BUS各数据线的等长,但由于蛇形线比较密集,所以覆铜覆不进去,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蛇形线的中间空档处可以添加连接地的过孔吗?一般走线都是闲置一些地过孔,蛇形线周围可以补地孔吗?

网友:
需要用等长概念的BUS一般也需要考虑阻抗匹配。打地孔如果不影响特征阻抗,当然可以。

网友:
过孔会影响 特性阻抗

网友(2013-02-18):
不同网络之间可以打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