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用perl编写shell和GUI

楼主(2012-12-14):
在shell里可以执行定义的sub,在GUI也可以同样执行另外还有,怎么在shell输入命令的时候按tab可以自动找到匹配的命令

网友:
这个还没有经验

网友:
你可以打打实践一下  然后告诉我们  嘿嘿

楼主:
基本雏形出来了

网友:
cpan上搜: Term::Complete 类似的模块应该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