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minimum insertion delay target

楼主(2012-12-14):
大家好,我最近在用ICC 做CTS时候遇到一个疑问。就是在时钟树综合之前要设置一个set_clock_tree_options -target_early_delay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值呢,这个值用默认的0不就好了吗?求解,谢谢大家。

网友:
不要过分依赖标准flow,相信自己看到的

网友:
因为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insertion delay达到所谓的最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实际中这个这个delay 的大小对芯片有和影响?

网友:
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min delay越小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要设置这个值呢?求解!

网友(2013-09-24):
这个值设大点会减小插入buffer的数量吧,个人感觉

网友(2015-07-23):
回复 网友C:

不是减少,而是增多

网友:
有时候要让clocktree做长 来满足useful skew的需求, 有时候有这个需求,

网友(2016-01-12):
回复 网友D:

   版主,useful skew不是有别的命令来专门设置,这个命令跟那些命令是什么关系?会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