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画版图时有金属密度的要求...

楼主(2012-12-14):
为什么非要金属密度达到一个很高的要求才能流片呢,弄得最后都要在版图上覆盖密密麻麻的dummy金属块。

那位大牛对这个比较了解的能讲讲吗?谢了。

网友:
刻蚀完成后,做平坦化时(CMP)时,金属密度达到一定要求。

网友A:
补充一下:密度不一致会导致高低不平,平坦化做机械研磨的时候,密度过大的地方会把不想磨掉的磨掉,密度小的地方想磨掉的又磨不掉,PO和OD也会有密度要求,制程越小密度问题越明显。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网友:
如果clear区域过多,etch 时可能会有残留

网友:
回复 楼主:

    金属密度的检查在命令文件里应该属于DFM的检查,和DRC一样,是一个规则,为了保证产率,因此现在都写在DRC命令文件里了,你就当作drc规则好了。

网友:
除了机械研磨时保持平整外,在化学蚀刻的时候还可以使得金属腐蚀得更均匀点,保护走线不被过度腐蚀而断掉。主要都是制造工艺上的要求,建议楼主都思考硅芯片的制造工艺流程~

网友:
3楼说的很清楚,如果还想了解详细点,建议买本书看看,书里都有解释的(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hapter18)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2016-03-31):
讲的真好!

网友(2017-01-22):
不甚了了,看来要买本书来看了。。。

网友:
多层布线工艺平坦化的要求,但是我画过六层的,没完全符合规则,也没有事情:)

网友:
很详细,多谢了

网友(2017-05-15):
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金属密度,在bonding的时候如果bonding区域和旁边金属密度相差过大,可能会把芯片打裂。一般来说对于金属密度和金属密度差异foundry会有一定的容忍度,但是poly、diff密度必须满足要求。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B:

有残留,会造成短路或断路吗?

网友(2021-03-18):
多加 点  dummy  ,让反向的看不清楚,为啥这样布线 ,o(* ̄︶ ̄*)o

网友(2021-09-03):
6楼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
https://www.docin.com/p-1346350122.html
这里有详细解答为何。

网友(2022-10-03):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密度不一致会导致高低不平,平坦化做机械研磨的时候,密度过大的地方会把不想磨掉的磨掉,密度小 ...

正解,谢谢!

网友:
更变态的NBL都要30%密度要求你们谁见过,

网友(2024-08-12):
说白了类似大楼的承重柱,要能支撑起二氧化硅给上层走线,不然就是高一块低一块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