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warning: tristates replaced by pull-up

楼主(2012-12-14):
output regled;reg [7:0] regled;regled<=8'bzzzzzzz1;如上语句,定义了一个8位的寄存器作为输出,我的目的是当其中以为输出高低平的时候其他位呈高阻态。结果出现如标题所述的warning。请问下出现这个warning还能按照我原来的想法输出时呈高阻态吗?如果不是高阻,那是什么状态?

网友:
嗯,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求各位指点!

网友:
没人知道呀?

网友:
verilog描述高阻的管脚可以这样做:
inout [6:0] regled;
output regled0;

wire [6:0] regled = regled0 ? 7'bzzzzzzz : 7'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