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 io pad 的连接

楼主(2012-12-14):
现在在做一款全数字芯片,要对io pad连接进行设计。在这块有点疑惑。
我准备用PVDD1 和PVDD2给core 和io供电,可看了application note book 和check list。里面说到当pad电压大于core 电压是,要插入PVDD1AP/PVDD1AP1/PVDD3AP等。可是这个是模拟的cell。
请问坛上各位朋友,是否应该插入PVDD1AP/PVDD1AP1/PVDD3AP?

网友:
PVDDxAPx 是模拟pad,既然你是全数字的,没有任何模拟器件,就不要用!“里面说到当pad电压大于core 电压是,要插入PVDD1AP/PVDD1AP1/PVDD3AP等” --》 也是在Anolog Power supply cells中有描述,所以你不用管.

网友(2015-01-15):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需要,因为你没有analog方面的需求

网友(2015-02-24):
回复 楼主:

   过来看看

网友:
楼主有SMIC SP018W IO DataBook吗?求发一份

网友(2016-11-2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0.18um 的IO库文件,我应该怎么样添加这个库文件呢?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认真阅读databook和application not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

网友(2019-04-10):
楼主,我也要用这个工艺,也打算用PVDD1/PVDD2给core和io供电,但有几个问题想楼主赐教
1.powerpad我尝试在rtl中例化了,但是没导入成功,是怎么回事呢
2.上网查到有说iopad自身有地环,不需要再添加类似PVSS2这种的吗?
3.io电源pad插入后是不在添加了iofiller后就不用管了,powerplan做的电源环只需要和给core供电的pad的pin连接了就行

网友(2024-04-16):
同在用smic18mmrf,但是库里没有找到pad器件,有兄弟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