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会简单分压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2-12-14):
最近最一个项目,需要给一个NMOS的gate端提供大约3/4的Vcc电压,(也就是说,如果Vcc为0.9v,那么需要分压得到大约0.675的电压,如果是0.54v,那就分压得到400mv)。

我用了dio连接的NMOS堆叠起来作分压,但是发现在个别的corner分压有偏差,

具体情况是,如果我把length设置的接近最小长度,分压结果在各corner变化不大,但是这样做的话DC电流太大,功耗太大,为了减小current,我增大length,发现电流得到了有效的减小,得到了我满意可以接受的大小,但此时发现不同corner的分压结果不一样了,具体是在-40°C的时候分压结果会明显低于相同Vcc下的其他corner。

如图所示:

有没有哪位能帮我分析下原因,或者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分压的方法,谢谢!

procecc是28nmHKMG

网友:
靠VCC端的nmos除外,其餘nmos的gate端應接到VCC.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想过,不过没有合适电阻,阻值不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所有的NMOS gate都接到VCC吗? 试了下不行

网友:
网络太差了,打不开图片,我一般采取电阻分压

网友:
試試電阻分壓囉,簡單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