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bstract中导入gds时用什么map文件?

楼主(2012-12-14):
请问在Abstract中导入gds时用什么map文件?
这里有好多map文件,不知道用哪一个是对的。
用的工艺是TSMC013,版图是在模拟工艺库下画的。
模拟库中有strmioMap,Vir013umv22a.map。数字库中有font.map,opus.map,layer.map。
实在是很纠结啊,他们有些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不甚感激!

楼主:
可能又是一个简单而无意义的问题。哎!我看过论坛上说自己写一个,可是也没有参照的。真的很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abstract是virtuso里面的么? 如果是的话, 是抽取lef用的么, 抽取LEF不需要MAP文件的了, 有现成的版图的话, 直接抽取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
    是的是的,在导入gds的时候要map文件。不知道是哪个呢?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layer map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是数字库的layer map?
    或者能否给个文档参考一下,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2014-06-24):
我想问楼主,你搞明白是应该用哪个map文件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abstract 的环境基本和virtuoso 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我们这个是之前做的一个芯片,拿过来想做IP,我除了一个GDS文件以外别的都没有,所以想问一下,需要使用哪个类型的map???

网友(2014-08-06):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谢谢!!

网友(2014-12-14):
同求解答,smic18的用哪一个ma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