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画版图时 多打孔可以减小接触电阻

楼主(2012-12-14):
为什么画版图时 多打孔可以减小接触电阻

楼主:
我抛砖先啊    是不是多打孔把电阻分成若干个小电阻并联 减小了接触电阻

网友:
通道多了电流流的自然更快更顺畅。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当于多个VIA并联呀,VIA的电阻就是寄生的接触电阻,多打孔就相当于增加多个VIA孔,电阻越并越小。

网友:
因为CONT和VIA是通过欧姆接触实现两层的互联,但是他们的方块阻值相对较大,几欧到几十欧不等,多打孔相当于很多电阻并联,自然接触电阻就小了

网友:
楼上正解, 过孔相当于并联到地

楼主:
感谢你们的回答  我的一个老师说晓得接触孔的膨胀系数小,从这个方面考虑我一直想不通,工艺上的!!!!

网友:
减小电阻,增加电流能力

网友:
多打小孔是为了解决打一个大孔所带来的应力问题

网友:
孔也是有电阻的 而且很大,打的孔越多 电阻越小

网友:
多个孔就相当于并联的关系,所以孔越多电阻就越小。

网友(2022-10-12):
增加电流能力  多打孔

网友:
并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