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keil debug8051过程中能否对加载8051程序的spi flash进行写操作

楼主(2012-12-14):
我把问题描述一下:
8051程序放在spi flash A中,每次上电由spi flash A加载8051代码;
现在将8051自身的spi端口与spi flash A连接,想通过单片机访问没有使用的bank。

目前出现的问题:
在通过keil debug过程中,可以通过 SPI端口对spi flash A进行读操作;
但是写操作不成功。发现写使能都无法写入进去。
分析了很多情况,没找到原因,现在想请问一下,会不会keil debug时,无法对
spi flash A进行写操作

网友: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哦

网友(2013-04-11):
什么叫spi flash?

网友(2016-06-07):
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