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个MONTE CARLO仿真,结果居然都一样,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2-12-14):
做MONTE CARLO仿真,加入statistical.mc,然后仿100个点,可结果都一样,求大侠指导!!!

网友:
monte carlo模型没有设置正确,计算结果中没有参数分布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呢?请大侠指导!
   不胜感激!

网友(2013-10-15):
回复 网友B:

    看你的模型文件支不支持,模型文件的section中是否有mc

网友(2018-07-08):
模型文件,是否有mc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