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class AB的一个工作原理

楼主(2012-12-15):
Suppose the in-phase signal current sources, I i n l and Iin2, are
pushed into the class-AB output stage. As a result, the current
of the P-channel class-AB transistor, M20, increases while the
current in the N-channel class-AB transistors, M19, decreases
by the same amount. Consequently, the gate-voltages of both
the output transistors move up. Thus the output stage pulls
a current from the output node. This action continues until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P-channel class-AB transistor is equal
to 1t,7. Now, the current of the P-channel output transistor
is kept at a minimum value, which can be set by W over L
ratios of the class-AB control transistors. Note that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N-channel output transistor is still able to increase.

这是“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里的一段话,描述了Class AB的工作原理,我不明白的是他说这个两个电流是“in-phase”的,那么电流lin1 lin2他们不符合基尔霍夫定律啊。。。
其次他说这个电流push into the class-AB transistor会导致PMOS管里的电流增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NMOS管里的电流增加?

求各位高人解答

网友:
它沒說Ib6=Ib7且為定電流源,電路實現時必滿足KCL定律,且為In1+Ib6=In2+Ib7.
"push into the class-AB transistor"這句寫錯,應是M25減小,最後等於Ib7,而M26增加,
"pulled from the class-AB transistor"就反過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里的一段话,描述了Class AB的工作原理,我不明白的是他说这个两个电流是“in-phase”的,那么电流lin1 lin2他们不符合基尔霍夫定律啊。。。其次他说这个电流push into the class-AB transistor会导致PMOS管里的电流增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NMOS管里的电流增加?

这里分析的是Iin1、Iin2 in phase 对输出的瞬态影响,满足KCL定律,不过这里是分步分析,瞬态时,Iin1、Iin2 in phase,会导致Ib7节点和Ib6节点电压上升(满足KCL定理),P channel CLASS AB中电流上升,N channel CLASS AB中电流下降,输出管中PMOS电流下降,NMOS 中电流上升, 下拉输出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M25的电流减小直到等于IB7?没看出因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这个瞬态电流对M20和M19的源端的寄生电容分别进行了充电么???也就是说这个瞬态电流全部被那里的寄生电容吃掉了???

网友(2013-12-30):
Iin2电流增大时,会导致M20的电流增加,而不是M19。这是因为M20是低阻抗,M19是高阻抗。
此时,M20的源端电压和M19的源端电压都会增加。M19源端电压减小从而导致M19的电流减小。
电流达到平衡。

网友:
不是吃掉了,是电压上升后P管电流增大,P管的VGS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