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嘛在Win7中Matlab7.0.1安装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2-12-15):
为什嘛在Win7中Matlab7.0.1安装后不能运行?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

网友:
Matlab 7.0 is old version software in the era of Win2000/Win XP. Win 7 graphics user interface is different.

The solution: press right mouse button after choosing the Matlab install exe file.
Choose "properties" --> choose the "compatibility" tag.

In compatibility mode, click "Run this program in compatibility mode", and choose "Windows 2000".

Run the installation after the above setting. And you should be able to run it smoothly.

网友:
用新版本Matlab

网友:
?为啥回帖都看不见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的 安好licens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