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ave_mw_cell是报错

楼主(2012-12-15):
ICC 在保存cell的时候报一致性错误,有没有人碰到类似情况的。。

网友:
先link或者link_phy看看缺哪个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都全了的说。。。。

网友:
我也出现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
修改lef,将VREF 定义为PG-pin或断开VREF 与VDD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义为PG-pin是在pin  VREF下面在定义USE POWER吗?

网友:
是的,然后重新准备reference milkyw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