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相位的时钟

楼主(2012-12-15):
如何设计一个模块,使它的时钟输出是从0°,45°,90°,135°,180°的20M的时钟输出啊????

网友:
如果是纯代码,可以采用降频的方法。如过用PLL,当然很easy了。。哈哈

网友:
高速时钟采样或直接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降频如何使它的相位发生变化啊,降不是降它的频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个计数器呗,比如从0计到3,分别在0,1,2,3时翻转,就有四种相位的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