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噪声问题,是否该加滤波电阻,谢谢

楼主(2012-12-15):
在低噪声设计中,一个普通的提供偏置的电流镜(非信号通路)。加一个电容降低噪声(PM4)
是没什么问题的。

问题是是否应该加电阻R0呢,我仿真如果电容C0比较小时(10p),噪声随电阻值增大而增加。
而C0比较大时(100p),噪声随电阻增加而减小。

我觉得应该都是减小呀,因为电阻的噪声是KT/C,与电阻值无关。低通滤波截止频率越低噪声越小。

为什么会有第一种现象呢? 谢谢!(mos管尺寸只是示意)

网友A:
你算一下2级管那边噪声传递到镜像那边的传递函数不是简单的1阶低通,应该是2阶的,有个零点跟R,C有关,所以不同值的时候零点和极点哪个占主导你要看好。

网友B:
对,支持楼上的说法。刚开始俺一看问题,也感觉糊涂了。
哎,学艺不精呀

网友:
个人的理解是 如果R大了 PM4的电流噪声更多的会加在自己的Cgs上 转化成的电压噪声更大些

网友:
呵呵,会不会是1/f噪声随频率减少而增大,所以你加100p电容时,增大电阻,滤波器带宽减少,MOS管1/f和热噪声滤去的部分超过了电阻增加的部分,所以表现出来是总的噪声反而减少了。

    如果算入滤波器的RC和频率方面的关系,如楼上所说应该是二阶的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A:
你算一下2级管那边噪声传递到镜像那边的传递函数不是简单的1阶低通,应该是2阶的,有个零点跟R,C有关,所 ...

你好,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零点是哪里来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支持楼上的说法。刚开始俺一看问题,也感觉糊涂了。
哎,学艺不精呀 ...

你好可以解释一下,哪里来的零点吗?谢谢。

网友C(2025-01-03):
低噪声电流镜一般会采用源极负反馈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C:
低噪声电流镜一般会采用源极负反馈

你好,想问一下源极负反馈的电流镜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