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SS+pnoise and candence noise aware

楼主(2012-12-15):
求版上上各位大牛解答,小弟最近做一个32Kcrystal oscillator.
  在做噪声仿真的时候有以下疑问,

                         1,用PSS+PNOISE 的仿真结果 中的 phase noise ,以及在它基础上计算出的 JC  JCC JC-K JCC-K ,是包含了
系统 thermal shot fliker 等的 intrinsic noise 还是 只包含了 random noise 的 phase noise ?

                         2,   我们一般对crystal osc 说的 jitter 指标是不是应该是  JCC 或者JCC-K ,因为它没有外加基准参考频率,看JC JC-K 没意义 ? 如果是JCC-K ,那么这个K 是根据应用去一个时间么? 因为VCO 里边是取 f0/2/PLL band width .

     另外我想仿真一下 power supply 的噪声对 输出 jitter 的影响?

                         1,第一种方法是 直接在 TEST BENCH   电源上叠加一个噪声源,但是PSS+PNOIE 就不能按照 OSC 来仿真,它会检测到一个周期性的输入,认为目前是 VCO 或者MIXER 什么的?
                          2,第二种方法是用VERILOG-A 写了个参数可变的噪声源,虽然骗过了软件,但在噪声源频率很高的时候, PSS 很难收敛。最后放弃。
                       3,第三种方法是利用candence noise-aware desing flow, 先把OSC 当成 VCO 提取了 PPV modle file ,然后在 PPL TEST BENCH 中 TRAN 仿真(PLL 还是只有一个OSC + meter+power supply noise ),最后结果里边有 PSD 和 jitter .

                          我看论坛里边好多人输出的结果都是2个 period jitter 和 phase jitter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只有一个 jitter ,是版本问题么?  另外这个jitter 是不是对应的是period jitter ?  那这个值对应的是PSS+PNOISE 的那个值呢? 因为结果比PSS+PNOISE 还小大概一个数量级? 这个无法理解,求助版上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好呀,俺也想知道答案。
请问楼上,做PSS可以收敛吗?我记得以前做32K crystal oscillator的PSS仿真,结果总是感觉不太对。
稳态仿真波形总是和初始条件有关,我只好放弃了。
请楼主指导了。

楼主:
收敛还好,gear2only 收敛容易点。 另外实在不收敛就放宽点收敛的约束。

网友:
俺要再次实验一下。
你确定PSS可以收敛到正确的结果?也就是说,给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初始电感电流,PSS收敛的一样的结果?
另外,可否写出你使用的32K 晶振的模型?谢谢!

网友:
俺刚才的回复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
xtcel246,可否联系一下,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俺也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振模型 我看crystal  参数建的,  LS=9.3KH  RS =45K   CS=2.5f   CP =1.28p
   在公司不能用什么即时聊天工具,不好实时联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友情帮顶,等待大牛解答。

网友:
求版上上各位大牛解答,小弟最近做一个32Kcrystal oscillator.
  在做噪声仿真的时候有以下疑问,

                         1,用PSS+PNOISE 的仿真结果 中的 phase noise ,以及在它基础上计算出的 JC  JCC JC-K JCC-K ,是包含了
系统 thermal shot fliker 等的 intrinsic noise 还是 只包含了 random noise 的 phase noise ?
~~~~~~~~~~~~~~~~~~~~~~~~~~~~~~~~~~~~~~~~~~~~~~~~~~~~~~
没明白你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这种pnoise仿真都仿的是电学噪声,和noise仿真的概念类似。
                         2,   我们一般对crystal osc 说的 jitter 指标是不是应该是  JCC 或者JCC-K ,因为它没有外加基准参考频率,看JC JC-K 没意义 ? 如果是JCC-K ,那么这个K 是根据应用去一个时间么? 因为VCO 里边是取 f0/2/PLL band width .
~~~~~~~~~~~~~~~~~~~~~~~~~~~~~~~~~~~~~~~~~~~~~~~~~~~~
这个我不清楚,也得看应用吧。如果晶振直接去做clk,一般用clk的数字电路都只关心period jitter。如果晶振去做adc采样,或者其他的,又是关心不同的指标。
     另外我想仿真一下 power supply 的噪声对 输出 jitter 的影响?
~~~~~~~~~~~~~~~~~~~~~~~~~~~~~~~~~~~~~~~~~~~~~~
这种没想过,你是想得到电源到jitter的传输函数?类似psrr的概念?
                         1,第一种方法是 直接在 TEST BENCH   电源上叠加一个噪声源,但是PSS+PNOIE 就不能按照 OSC 来仿真,它会检测到一个周期性的输入,认为目前是 VCO 或者MIXER 什么的?
                          2,第二种方法是用VERILOG-A 写了个参数可变的噪声源,虽然骗过了软件,但在噪声源频率很高的时候, PSS 很难收敛。最后放弃。
                       3,第三种方法是利用candence noise-aware desing flow, 先把OSC 当成 VCO 提取了 PPV modle file ,然后在 PPL TEST BENCH 中 TRAN 仿真(PLL 还是只有一个OSC + meter+power supply noise ),最后结果里边有 PSD 和 jitter .

                          我看论坛里边好多人输出的结果都是2个 period jitter 和 phase jitter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只有一个 jitter ,是版本问题么?  另外这个jitter 是不是对应的是period jitter ?  那这个值对应的是PSS+PNOISE 的那个值呢? 因为结果比PSS+PNOISE 还小大概一个数量级? 这个无法理解,求助版上高手。
~~~~~~~~~~~~~~~~~~~~~~~~~~~~~~~~~~~~~~~~~~~~~~~~~~~~~
输出结果这个,可能是版本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pll仿真流程中仿的结果应该是period jitter。pnoise中分析的结果时间久了有些印象不深,难道给的结果不是psd形式吗?

网友:
似乎PSS可以收敛。
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如果把电感初始电流设置得很大,比如20UA左右,这个时候PSS收敛的结果,就和设置初始条件为5UA的结果不一样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
谢谢gaojun927 的回复!
   第一个问题,是我把概念混淆了, 或者可以说是搞错了概念,pnoise仿真noise仿真一样。
   第二个问题, 关于oscillator jitter 衡量指标, 是应该是 period jitter , 但它没有包含 dynamics 信息,所以如果对dynamics 比较关心的话,也用JCC ,至于 JC-K 和JCC-K 是JC 和JCC 的变形,本质上差不多,这个问题gaojun927 在他关于jitter的博文中也讲过。
   第三个问题,我关心的是 oscillator due to supply noise ,这个的确有点象PSRR ,但因为 OSC 是个非线性时变系统,最后的结果也与supply noise 幅度和频率有关。至于用 candence noise aware 那个流程仿真出来的结果为啥与PSS +pnoise 不一致,也许本来用candenc noise aware 那个流程就不对。
    总之,谢谢gaojun927,我现在的水平有限,也许过几年回来再看这个帖子会有不同的理解。谢谢!

楼主:
   我加了初始条件, PSS 的收敛结果也不同,比如32.768K 变为了32.786K , 我也知道这个为什么,我给1u 左右, 理论上不应该影响频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讨论的有点深奥,我再做一个简单的开关电容电路(相关双采样)的噪声分析,需要PSS+Pnoise仿真,PSS仿真的收敛问题在哪里可以看到啊?还有就是参数设置里面,number of harmonics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的电路包括的时钟谐波频率的个数吗?tstab应该是到达稳定状态的时间吧?这个值在哪里看啊?希望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一个,期待大牛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在吗,坐等解答啊,真心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弟,你老是问人问题,my_8n大哥帮你解答了问题你有没有履行承诺给人家报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没给呢,这个PSS+Pnoise仿真出来全都是1/x函数形式吗?纠结

网友:
回复  gps231

你怎么知道没给呢,这个PSS+Pnoise仿真出来全都是1/x函数形式吗?纠结
引用 网友C:

    你的横坐标是线性,要改成对数,记得给我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做, 我都是在论坛里边搜PSS+Pnoise,或者Spectre RF 的关键词, 翻别人的帖子里边的找的资料看的,我都是在EETOP 下的,再上传就涉嫌重复上传,好像也没人会具体讲harmonic 填多大,应该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电路来填的。你看看 spectre RF_0728 那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听太懂额,把横坐标换成对数,是不是要把数据导出来从新作图啊,我的输出应该是下图才对,可是仿出来的都是1/x的函数图形,哎  ,再看看是不是仿真时设置出问题的

网友(2013-04-24):
回复 网友A:

    pss 仿真没有波形输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5-11-12):
一直想要仿真电源噪声对VCO抖动的影响 请问楼主所说的第三种方法是怎么做的?

网友(2021-06-19):
也在摸索中

网友(2021-11-15):
请问pss+pnoise中的jee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