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要从事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应该学些什么 做些什么 怎么做 求指教?刚上研一

楼主(2012-12-15):
想要从事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应该学些什么 做些什么 怎么做 求指教?刚上研一

楼主:
您真是太好了  感谢吧

网友A:
Why don't you ask me how to eat dinner ?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网友:
1. Hard 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2. IC Design flow.

3. Domain knowledge.

1 and 2 are bases. 3 could make you stay longer in this field.

网友:
回复 5# apyamy but what is domain knowledge? Include what field?

网友:
If you plan to design a CPU, you'd better know something about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struction pipeline, etc. All these things are your domain knowledge. If you have strong domain knowledge, you can create specification, define module interfaces and timing, and design high level architecture. If you don't, then someone else will do these tasks and give you a small piece to work on.

楼主(2024-02-28):
引用 网友A:
Why don't you ask me how to eat dinner ?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你个傻逼

网友:
什么超时空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