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单片机系统开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15):
小弟刚出校门,刚独立做了一个单片机系统设计,包含键盘(4*4)模块,液晶显示模块(LGM12641BS1R,KS0108驱动),以及串口通。首先我在proteus中仿真,键盘和液晶模块都已设计出来      1、键盘4*4在最后使用时有各自的定义,市场上买到的大多是0—9、A-D、及两个标点,怎样做其他功能的键盘?
      2、单片机初始使用AT89C52,我的 .hex程序估计要有十几KB,程序中有些汉字显示的字模,这个系统我必须要用外部rom吗?
如果不用,使用AT89C55之类的芯片可以吗?
      新手向您致敬!

网友:
1、你可以用独立按键然后再程序定义功能吧
2、用一个外部的rom就可以了

网友:
m a r k

网友:
那样的话,估计要用一个外部的rom了。

楼主:
最近出差去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2013-03-29):
按你说的:1.89c52共2*4kb  显然小了  所以你需要外置ROM来存储
2.按键作为矩阵键盘使用后,其它需要键盘的地方可以设置独立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