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流的电流密度问题

楼主(2012-12-15):
请问:
    一般的版图中,对于直流电流,1mA的电流走1um的金属宽度。
那么对于交流电流呢,是看的交流的平均值吗?
我的电路中,电流的瞬态值为1mA左右,但是电路频率为1MHz,电路的平均功耗为10uW,那么,应该走多大的线宽呢?是根据峰峰值来确定线宽吗?,还是根据平均电流10uA来确定?
    另外,有种说法是电流密度为在一定的温度下,一直通电多少年电路不会坏的电流,是这样吗??

楼主:
补充下
我的电路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1mA的瞬态电流,其他时间都是在小于几个uA的电流,频率为1M。如果金属宽度取为1um,划不来啊

楼主:
没人回复。 瞬态电流如何考虑哪

网友:
看平均值吧,个人观点。。。
等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平均值就是看RMS喽
个人感觉只是瞬态电流的话不需要考虑电迁移的问题。
而且电迁移是高温下容易发生

网友:
一般可以参考平均I

网友:
Iavg 一般满足 2mA/u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