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DCDC开关电源设计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16):
我要做一个Vi=5V, Vo=6V,最大50mA的输出电流,的开关电源,有几个问题,要同时保证电流环路稳定和电压环路稳定,电压环还好说,有EA补偿网络,但是电流环增益和右零点有关,我的开关频率1MHz, 电流环路带宽200KHz,那么右零点应该要大于600KHz,这样的话电流环路增益就很难调到大于0dB. 另外,除了两个环路稳定性以外,还要看只闭合电流环时及双环都闭合时的Vo/Vi,Vo/Io,是否要保证这两种情况下都要稳定呢

网友:
輸出電流不大,且duty也小,不須用到current mode PWM,用操作在DCM的架構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可否留一下联系方式,细说一下可好

网友: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网友:
同意一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