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dc中设置,将inst悬空的信号不要连接到某个constant信号上

楼主(2012-12-16):
求助,

在rtl代码中,有一个模块的输出信号是悬空的,但是dc综合的结果是将这个悬空信号连接到了tie_cell上,作为了常数(逻辑1),但是代码里面是将它悬空的。

求助,应该如何在dc中设置,是的输出的信号能够悬空。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命令,但是有别的方法:
你综合完后呢,for到所有的cell,然后if connected to the cell的负载是constant,remove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有一个IP单元是需要这么处理,
它的inst名字名字是eeprom,

你提到的将“所有连接到常数的端口remove”,我不太明白,能否详细介绍下具体的命令呢

现在我的代码中只有这个eeprom的某个信号要这么处理、
但是代码中做了这样的操作

TIE1 U0 (.O(n1));
eeprom ee (.signal(n1)) ;
我希望eeprom的signal是悬空的,但是代码将他连接到固定的逻辑1上去了。求助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current_design `ee's parent`
remove_net [all_connected [fin pin ee/signal]]

网友:
顺便问一下,有阻止DC自动加TIEcell,直接用1'b0/b1来代替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试试看dont_use吧,我没试过,为什么不用tie cell呢?这样对电路也有好处,防止击穿。

网友:
bind_unused_hierarchical_pins
set ignore_binding_open_pins "*"
set dont_bind_unused_pins_to_logic_constant true
这三个变量其中一个肯定可以,看看ma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设计的情况比较复杂,

用到的ip 是memory eeprom。ip给的lib中有三个模拟pin在lib里面设置为input。分别是signal_pin 和VCC GND两个电源。
1.我按照你说的设置了,但是dc还是将这些input作为了assume to logic1 或者logic0,这个结果合理?

2.如果你提到的var设置有效,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设计中某些cell的input pin会被悬空,比如一个3输入与门,只用了其中两个input pin。另外一个pin本来应该被工具连接到logic1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var的要求,第三个pin是不是要被悬空?但是这似乎不可取,cmos电路的输入不可悬空吧?

网友(2013-08-07):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输入是不能悬空所以要加constant,输出不知道为什么也会默认加,可能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2023-08-28):
这个我们是手动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