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cl中的exec ca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6):
如题,看到我前辈有个语句

set FileList [exec cat filelist.lst]

在filelist.lst的内容如下:
./a.v
./b.v
./c.v

求助,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
“exec + cat ” 就仿佛是在shell提示符下直接执行cat。
那么 [exec cat filelist.lst]的返回值就是一个list:
{./a.v ./b.v ./c.v }

然后将其赋值给FileList

网友(2014-10-17):
回复 网友A:

    有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