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用cadence直接用verilog代码综合出逻辑电路图。

楼主(2012-12-16):
各位大神。求助。我在quartus下编写出了verilog代码。有很多模块。
怎么在cadence下直接用代码综合出逻辑电路图。
模块互相之间有调用。
直接用
CIW-〉File-〉Import-〉Verilog
这样一个一个导入能正确实现综合出整个东西么

网友(2025-02-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解决了方便透漏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方便透漏一下吗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

没有,试过cdl转化,直接verilog导入,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