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兼有上电复位和按键输入复位如何做?

楼主(2012-12-16):
打算fpga既 可上电自动复位(打算用dcm lock作上电复位),又可手工复位键复位,
则逻辑怎么作?把这两个信号组合一下?

网友:
多加一项检测复位可不可以

楼主:
请问实际成熟的方案如何做?

网友:
用一个IO脚作为输入,FPGA 内部设定为上拉,外部接电容(可以用104的电容),再接一个按键到地。RTL代码中实现一段防止按键抖动电路,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上电复位功能:因为是FPGA内部上拉,在FPGA下载完成后该管脚才会上拉,且对电容充电好后才会变高,所以可以实现上电复位功能。
按键复位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