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c61中操作问题

楼主(2012-12-16):
在layout中配线要从中间引出的话,怎样快速找到中心,每次用标尺去量太烦!!还有软件中的快捷键d和标尺k好像没有区别吗!!没有我以前用的laker的d好用嘛!!很快就可以知道距离!!是不是我里面的设置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
关于标尺,d后F3有option可调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用wire而不是path,会自动对齐中心。使用IC615版本,尺子会自动吸附边缘。

楼主:
path可不可以自动对齐,可不可以自动识别边缘,现在都是画好后再去对其,浪费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