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stimated I/O latency问题

楼主(2012-12-16):
看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 User Guide时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
estimated I/O latency时,为什么对setup和hold分析会因input或output Paths而不同?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将外部的delay看作一条普通的path来理解就比较清楚了。也就是说有一个虚拟的片外寄存器做为startpoint 或者 end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解答。
    可是为什么作为input或output Paths,工具会分析地不一样呢?
    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希望您能给予一些帮助。非常感谢!

楼主:
哎呀呀!不能就这么沉了啊。可能很简单,但是请讲解一下吧。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