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stemverilog interface 使用-一个模块定义几个interface 更合理

楼主(2012-12-16):
systemverilog interface 使用-一个模块定义几个interface 更合理。以uart (电脑串口为例)
uart IP 一般有 uart自身的数据信号 和配置寄存器的总线信号。一般是写成两个 还是两个写在一起?

数据信号:
dtx, drx
配置寄存器信号
reg_wr
reg_rd
reg_addr
reg_wdata
reg_rdata

网友:
没有特定要求吧,我是喜欢写在一起。

楼主:
没有特定要求只是想刚开始就用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方式, 免得以后返工。
那我的uart 在 soc 集成的时候, 写在一起是否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模块还不多, 也不大

网友(2014-04-18):
接口独立就独立定义,好重用

网友:
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11):
反对,Springer 的design那本书上说了,可以Interface做Interface接口,这样可以最后汇总成一个mainbus。我没找到对应的实例,搜索帖子看到一堆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