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β help镜像电流源中某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2-16):
电流镜电路

电流镜电路

请问这个电路中电阻R1的作用是什么?书上的电流镜上没有这个电阻,了解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么,帮忙指点下

网友:
    可以让beta-help的Ic更大,避免beta-help工作在饱和区
可参考<<Bipolar and MOS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2003 -Grebe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我在做反向,发现提出的原理图中镜像电流源部分都有这个电阻,所以很遗憾。不过这个三极管满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为什么会工作在饱和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让beta-help工作在线性区,是需要一定电流的,如果没有电阻R1,beta-help的Ic=2*Ib,是很小的,那不就很容易工作在饱和区了吗?

网友C:
beta-helper 晶体管可以帮助减小电流镜的电流误差,需要该管子有一定的beta值,Bipolar管的偏置电流过大,过小,beta都会降低(参见Bipoar管beta和偏置电流的关系)。如果管子的偏置电流仅为2Ib,小电流状态导致较小的beta值。采用R1电阻提供适当的偏置电流,可以保证beta-helper晶体管的大beta值。仅供参考!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电路,看了你们讨论在百度找了一下,现在差不多弄明白了,谢谢LZ的提问,谢谢大神的回答,我不是有意灌水,只是想谢谢大家

网友:
个人的理解是一方面如楼上所说,增大电流可以让beta-helper管的模型更准确,毕竟到镜像管beta上几十的时候这个Ib可能是很小的。
    另外一个是增大beta-helper 的电流,减少1/gm,减少E极的电阻,可以令环路更稳定,这里是环路的次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了解了,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用几个不同阻值的电阻仿了一下,镜像效果都不如不加电阻的情况好,所以比较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你的分享,以前没考虑过这些,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分析忘了,管子的电流适中,fT频率也高;同时Belta-helper本身的结构也有利于增加带宽;

网友:
对啊,在这里增加电流应该会增加环路带宽和镜像的反应速度,还有在这点的skew rate,不加电阻的时候电流小可能速度较慢

楼主:
谢谢iWeiguo和math123你们两个的指导,你们讲的很清楚,现在基本懂了。

网友:
用来增大管子的偏置电流,使管子截至频率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因为电流增大了,gm增大了所以截止频率增大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Ft随着偏置电流密度的增加而升高达到最高值后会随着偏置电流密度的继续升高而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知道了,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C:
beta-helper 晶体管可以帮助减小电流镜的电流误差,需要该管子有一定的beta值,Bipolar管的偏置电流过大, ...

mmmmmmmmmmmm